[求助] layout LVS 报错,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3-03-07):
我有三个电源,三个地。。
lvs报错了了,检查了好多遍电路,好像都没问题。

楼主:
LVS里都是VSS1 VSS2 VSS3 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发电路和版图照片才能看出来

网友A:
If the substrate is P-type, all bodies of the NMOS are connected to the substrate and virtual, so stamp error can occur.

网友B:
地线软连接,需要用特定标志层隔离开,
或:一般用阱环隔离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LVS里都是VSS1 VSS2 VSS3 的问题

是否有dnwell layer?没有的话不同的地要加psub2 这个层次。

网友D:
没有nwell隔离的话三个地实际上是通过sub短接的,等同于是一个net,一个net当然不能有三个名字,可以用特殊layer把三个地分开,各家PDK名字不同,通常叫subd,psub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软连接,需要用特定标志层隔离开,
或:一般用阱环隔离也可以。

对的,我添加了psub2然后就过了,LVS错误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dnwell layer?没有的话不同的地要加psub2 这个层次。

原来是这样,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nwell隔离的话三个地实际上是通过sub短接的,等同于是一个net,一个net当然不能有三个名字,可以用特殊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已修改好,三个不同的VDD VSS在另外两个里加了PSUB2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e substrate is P-type, all bodies of the NMOS are connected to the substrate and virtual, so st ...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I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by adding psub2 layer at different VDD/VSS part

网友E:
请教论坛大牛,psub2或者subcut等都骗过LVS的,假如我几个地最终不连在一起,那就需要放在不同的well中,假如可以用psub2等过lvs,为什么还要使用vss  vss1  vss2这样不同的地呢。还是说psub2这个图层是可以在物理上隔离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论坛大牛,psub2或者subcut等都骗过LVS的,假如我几个地最终不连在一起,那就需要放在不同的well中,假 ...

我这里放置三个地VSS1 VSS2 VSS3是为了保证电路的完全对称性,也是为了降低bonding线和decap的影响。我想本质上是不存在“不同的”地电位的,因为最终地电位都是直接接地的吧?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有问题的话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