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7699的SFDR指标为何前后不一

楼主(2023-03-08):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测量AD7699这个片子的动态参数指标,在和AD7699的手册进行对照时遇到了一个问题,麻烦大家解惑。

手册标称值

手册标称值

这里是AD7699手册里面关于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的标称值大约位112db
但是手册后面贴出来的实测图里面SFDR是100db(和我测得的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数据手册实测图

数据手册实测图

这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数据手册自己的两个参数前后不一呢?
后面所测量的SFDR数值跟我的能完全一致,我就不明白了前面的112db是怎么来的?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dbc和dbfs换算的问题,因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12db那么大!麻烦大神解惑,谢谢了!

网友A:
要么是写错了,要么...他们在电性能表中不认为harmonic是spur?

网友B:
看你发的图的话,其实他其他指标也比典型值略差。SFDR也没标最小值,也许只是个宣传手段吧。另外,你可以看下他手册里有没有指定测试的输入幅度,他这里主要是受限于谐波,输入幅度影响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写错了,要么...他们在电性能表中不认为harmonic是spur?

如果是不把谐波当做spur,只计算信号到底噪的距离,112db感觉有点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发的图的话,其实他其他指标也比典型值略差。SFDR也没标最小值,也许只是个宣传手段吧。另外,你可以看 ...

亲第一个图片有注明是满值输入回退0.5db,但是第二个没有注明输入电压的值。
影响这么大吗?
是输入信号大,sfdr会大,还是输入信号小,sfdr会大?
我的理解,这里sfdr应该不论输入大小都换算到db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第一个图片有注明是满值输入回退0.5db,但是第二个没有注明输入电压的值。
影响这么大吗?
是输入信 ...

按他这个测试条件,他这个112dB确实就比较可疑了。因为输入信号越大,谐波相对值越大。可以简单用y=x+a*x^3来理解,在归一化后,三次谐波的相对值为a*x^2,与输入幅度有关。

网友:
SFDR的定义应该是杂散电压和噪声底平齐时的信号到噪声之间的差值,从上面的图上看SFDR=100dB, 只能说是信号和谐波失真比是100dB. 图中的二次谐波和信号之间的功率差不多是120dB, 输入信号降低1dB, 二次谐波降低2dB, 这样来看SFDR应该在110dB左右。

楼主(2023-07-05):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ADI的信号源也是带着谐波的,ADI自己又想标一个不带谐波的SFDR,所以为了排除掉自身源里面的谐波分量,估计是认为加了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