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中如何用命令行进行数模 混仿

楼主(2023-03-08):
各位坛友,我目前在仿真一个小数分频的PLL,里面有一些verilog编写的数字模块。我现在想在终端(terminal)上用命令行来跑仿真,我输入命令如下:
      spectre tb_RF_SX_TOP.scs -o run.log

但这个命令不好使,出现一大堆错误,我意识到这些错误可能是spectre不能仿真verilog导致的。

麻烦大家指点我一下,用什么命令才能仿真数模混合电路呢?

网友A:
need xcelium command "x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ed xcelium command "xrun"

感谢您的回复。
使用xrun  tb_RF_SX_TOP.scs -o run.log ??

网友:
需要混合仿真的设置,才可以。直接命令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