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仿真MOS管输入电容

楼主(2023-03-08):
前提:最近在做一个如下图所示的Cascode放大器,采用pMOS管补偿nMOS管的输入电容。

需要先仿真得到nMOS输入电容随Vgs的变化曲线,我按照CSDN上的方法,仿真得到的Cin曲线与论文不符。
https://blog.csdn.net/ujs_FPGA/article/details/84890463

这是按照论文上公式计算得到的电容,为fF级。

这是按照CSDN上的方法仿出来的输入电容,为pF级。
Cin值与论文相比严重不符,但是仿出来的理想电容C_ideal是正确的。
有没有人知道是Cin的仿真方法不对,还是说论文里面的曲线不是通过仿真得到的?

网友A:
body浮空会有影响,把电位接上再仿一次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dy浮空会有影响,把电位接上再仿一次看看呢

这么接之后Cin是有所减小,但是跟公式计算出来的还是有差距

而且这是个浮栅管,X端口不是衬底端,说是悬空即可

网友B:
我也试过论文中的方法,也是感觉电容过大(但并不清楚为什么),你可以试一试DC仿真,看看Cgg数量级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论文中的方法,也是感觉电容过大(但并不清楚为什么),你可以试一试DC仿真,看看Cgg数量级对不对 ...

这方法肯定有问题,绝对到不了PF量级,你可以调用库中的mos电容看看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肯定有问题,绝对到不了PF量级,你可以调用库中的mos电容看看数量级
...

目前来看,可能跟MOS管类型有关。
我是试了别的管子,有些管子仿出来的Cin就跟论文很贴近。如下面这是个pMOS管

pMOS

pMOS

Cin与参考Cideal

Cin与参考Cideal

Cgs与Cgd

Cgs与Cgd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可能跟MOS管类型有关。
我是试了别的管子,有些管子仿出来的Cin就跟论文很贴近。如下面这是个p ...

有意思

网友:
楼主我也正在面临Cin、Cout的仿真问题,能分享一下您参考的论文是哪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