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做DDR和普通的block 有什么差别,听说比较难,有大神能详细讲讲不

楼主(2023-03-08):
只做过一般的block, 接下来要做DDR, 想提前学习下,到时候不耽误项目进度

网友A:
你做完这个DDR 做个总结。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B:
DDR 需要注意STA的结果, 基本上macro 按照文档摆就可以了。。。

还有需要和封装讨论如何出ball 之类 。。。

挑战频率的极限的话需要迭代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完这个DDR 做个总结。我们也学习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需要注意STA的结果, 基本上macro 按照文档摆就可以了。。。

还有需要和封装讨论如何出ball 之类 。。 ...

嗯,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DR 需要注意STA的结果, 基本上macro 按照文档摆就可以了。。。

还有需要和封装讨论如何出ball 之类 。。 ...

主要的难点在于?画bump?

感觉FP是很简单的

网友B:
没有性能需求的时候,随便搞搞,回来总归能work的 ~~~

网友D:
ddr主要是多了skew check,保证频率的前提下,read/write/lpbk多条路径需要balance到几十ps的skew,DDR3/4满足全corner的skew要求,还是很难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性能需求的时候,随便搞搞,回来总归能work的 ~~~

随便搞肯定不行,眼图没张开,找不到正确采样点不就抓瞎了?

网友:
不至于烂到STA都不过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dr主要是多了skew check,保证频率的前提下,read/write/lpbk多条路径需要balance到几十ps的skew,DDR3/4 ...

DDR3/4满足全corner的skew要求,还是很难做的

---
在pr实现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要怎么调节全corner的skew?prplace一些reg和组合逻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3/4满足全corner的skew要求,还是很难做的

---

看结构,要是类似于synopsys结构的,data lane/cmd lane都是harden好的,做起来简单多了; 类似于cadence结构的软核,要从delay element做起,要根据skew check结果迭代很多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结构,要是类似于synopsys结构的,data lane/cmd lane都是harden好的,做起来简单多了; 类似于cadence ...

请教下,这个skew check怎么证明是没问题的?是自己写脚本去check,还是直接跑PT就行,SDC中已经有相关的约束

网友E:
难点:1.skew check 2.物理集成 3.接口时序看多少个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个skew check怎么证明是没问题的?是自己写脚本去check,还是直接跑PT就行,SDC中已经有相关的 ...

需要写脚本在PT里面报对应路径的delay然后做运算 算出skew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难点:1.skew check 2.物理集成 3.接口时序看多少个Port。

2.物理集成 3.接口时序看多少个Port。

--您好,请教下,
(1)物理集成指的是?bump和ddr集成吗?
(2)接口时序这个和我做的普通block的io timing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网友F:
隔壁同事就是做ddr的,迭代了很多次,目前在用H-tree做。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C:
2.物理集成 3.接口时序看多少个Port。

--您好,请教下,

基本上chip里面的所有sys都需要访问DDR。和普通模块的区别是有些sys是高频访问,接口收敛难度会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隔壁同事就是做ddr的,迭代了很多次,目前在用H-tree做。

请问是做的哪家的ddr,这个迭代是啥意思,DCG迭代嘛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做的哪家的ddr,这个迭代是啥意思,DCG迭代嘛

意思就是会一直不断的重新做很多次,比方说几十版到一百个版本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的难点在于?画bump?

感觉FP是很简单的

Bump不难,难的是处理DQ DQS之类信号的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