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位ADC中的电容阵列,最后一位还要加一个单位电容?

楼主(2023-03-08):
(图片)

网友A:
你不凑足2的整次幂,权重就不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凑足2的整次幂,权重就不对了啊

最后不是有两个单位电容吗?我想的是,从高位2的n次到低位的2的0次(也就是单位电容)依次排列就可以了,为什么最后又多出来一个单位电容呀?

网友:
你比如说5位,应该是32个电容 分别是16 8 4 2 1,但是这样才是31个,你的每个电容占比就不对了,所以要补一个再分配时两端固定的单位电容,凑足3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