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 的最优阻抗问题, loadpull仿真

楼主(2023-03-08):
求助大神:

这个图片是ISSCC2023-25.2 PA论文里关于Loadpull阻抗的一页,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 Loadpull出来的阻抗,应该是PA差分电路看到的阻抗,是要把负载经过匹配网络匹配到的目标阻抗。论文里为何当成了PA差分电路的等效输出阻抗?
(2) Loadpull得到的阻抗,应该是负载线匹配理论下的最优值,不同于共轭匹配。但是论文感觉是当成了共轭匹配,改怎么解释呢?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ISSCC2015-2.5的一篇PA论文里。求指教

ISSCC2023

ISSCC2023

ISSCC2015-2.5

ISSCC2015-2.5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我去看了一下你提到的两篇论文(这个paper的年份你都说错啦),没看出来作者有这个意思啊。。。
其实打个比方,比如你loadpull看到的Zopt 如果是20 // j20,你要把50欧姆转到这个阻抗点上。其实你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认为你的输出阻抗是20 // (-j20) ,中间加一个共轭匹配电路到50。为什么要这么理解呢?通常在smith chart上,你要把圆心(50欧姆)作为终点的话其实更容易方便,但一个新手常见的错误是把Zopt作为起点,但实际上必须要已Zopt*(共轭)作为起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一下你提到的两篇论文(这个paper的年份你都说错啦),没看出来作者有这个意思啊。。。

写错了,不好意思。ISSCC2023图片里的,请问一下Ropt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不好意思。ISSCC2023图片里的,请问一下Ropt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我修改了一下上面我的回复,你再看一下。
文章既然做了load pull simulation,显然Zopt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看了一下你提到的两篇论文(这个paper的年份你都说错啦),没看出来作者有这个意思啊。。。
其实打个比 ...

按照您的假设:(1) 从20 // (-j20)往50ohm的方向去匹配,是不是PA差分电路的输出阻抗等效为这个值20 // (-j20)吗?那在PA和匹配网络的界面,不就形成了共轭匹配了吗? (2) 关于匹配方向的问题,好像是对于lossless 网络来说,从50ohm开始,或者以50ohm为终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最终匹配网络的输入端看进去都会是20 // (+j20)。但考虑到有损耗的情况后,就会不一致吧。往50ohm匹配,可能最终在50ohm界面会完美匹配,但是输入端看进去就会偏离loadpull的20 // (+j20)吧?
谢谢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假设:(1) 从20 // (-j20)往50ohm的方向去匹配,是不是PA差分电路的输出阻抗等效为这个值20 // ...

你实际PA输出阻抗并不是Zopt *,所以不是共轭匹配。文章只是说在推那个matching network的时候用这个类似方法去算而已。
你PA期望的Zopt是20//(j20),跟你放一个假的20//(-j20)跟50欧去做共轭匹配,得到的匹配电路是一样的。当然这里的匹配肯定是指Lossless的,对于Lossless的匹配电路,只要有一个界面共轭匹配的话,其它界面处处都是共轭匹配的(甚至包括无耗传输线都是如此)。有loss的当然就不能用这个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假设:(1) 从20 // (-j20)往50ohm的方向去匹配,是不是PA差分电路的输出阻抗等效为这个值20 // ...

或者我换句话说,一个无损的匹配网络(两端口),在第二端口放50欧姆负载,在第一端口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是Zopt;那么如果我在第一端口放Zopt*的负载,第二端口往里看的输入阻抗就是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PA输出阻抗并不是Zopt *,所以不是共轭匹配。文章只是说在推那个matching network的时候用这个类 ...

是的,PA输出阻抗肯定不是Zopt*,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PA输出网络的匹配过程,我简单的画了一下,主要是最后一步没想清楚。

不过多谢您的回复,我至少搞清楚了论文的作者都是从Zopt*往50ohm匹配的。但从我画的步骤来看,我还是觉得Zopt*被当成了PA的等效输出,而最终和MN界面上形成了共轭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PA输出阻抗肯定不是Zopt*,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Cdev在文中有提及是PA的output cap吗?在我看来逻辑应该是Loadpull得到Zopt,然后得到Zopt*=Ropt//Cdev,然后来得到一个MN而已,没有提到PA本身的输出电容/阻抗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ev在文中有提及是PA的output cap吗?在我看来逻辑应该是Loadpull得到Zopt,然后得到Zopt*=Ropt//Cdev, ...

哈哈,好吧。此处存疑。但我觉得应该是PA输出的寄生电容。(1) Loadpull给出的值,应该在仿真频点处和PA的寄生电容谐振掉,只保留实部作为PA的负载,符合负载线理论吧。(2) Cdev, 看起来也像是device的缩写,不然写成Cop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吧。此处存疑。但我觉得应该是PA输出的寄生电容。(1) Loadpull给出的值,应该在仿真频点处和PA的 ...

就像你说的,按照负载线理论,最佳负载的虚部是在输出端抵消的话,那说明如果-imag(Gopt) 算出来就应该跟你的电容相等,所以写成Cdev也是合理的呀。但是实部(电导)的部分并不是你PA的输出电导了,而是负载线理论的电阻。所以他只有虚部写了Cdev,实部可没写Rdev或者Gdev。。。

网友(2023-11-08):
想问一下楼主,差分的怎么仿真负载牵引呢

网友(2024-11-15):
有个问题,假设loadpull的最佳阻抗虚部是正的,这个虚部跟寄生电容作为谐振,那么论文里面说Zopt*是Ropt与负的1/jwc并联,那么能不能说明求出来的这个共轭阻抗本身就是以及按照负载线匹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