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T_N层有什么用?

楼主(2023-03-08):
各位大佬好,NT_T层有什么用?设计规则里面写的用来阻挡PW注入,形成native NMOS。还有人说拿这个隔离噪声,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If you use native NMOS devices in a circuit design, use this drawn layer with NW to generate PW。 我觉得这句话前后矛盾了啊,前面不是说阻挡PW注入吗,但后面又说用这一层和NW来形成PW,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NT_N处的P阱参杂浓度比psub更低,衬底电阻更大,所以可用来隔离衬底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If you use native NMOS devices  ...

你看design rule有mask列表,这个层次配合nw以及其他层次是可以逻辑运算生成pw的mask(不是指gds层次),至于在工艺上的作用,就像你发的这句话阻挡注入,但是和生成mask层次并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design rule有mask列表,这个层次配合nw以及其他层次是可以逻辑运算生成pw的mask(不是指gds层次), ...

多谢前辈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If you use native NMOS devices  ...

现在好多都是双阱工艺,阱的掺杂是比衬底高的,通过NTN不生成阱,只能做在衬底上,衬底掺杂浓度低,载流子少,电阻就大,噪声什么的就不容易进来。噪声也是信号,也是要通过载流子的流动才能搞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If you use native NMOS devices  ...

这句话是对的,PW= !(NW OR NT_N)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_N处的P阱参杂浓度比psub更低,衬底电阻更大,所以可用来隔离衬底噪声

NT_N是本征衬底,不在psub上做pwell的注入

网友:
NT_N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都是双阱工艺,阱的掺杂是比衬底高的,通过NTN不生成阱,只能做在衬底上,衬底掺杂浓度低,载流 ...

感谢前辈通俗的解释,确实需要低阻噪声才能搞事情

网友(2023-08-29):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If you use native NMOS devices  ...

this layer is used to block NW and PW implant  ,楼主  这一句意思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NT_N block NW层,我不能很好理解

网友:
有NT_N block 层地方->没有impl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