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电路仿真出现下面警告,不行仿真

楼主(2023-03-08):
virtuoso电路仿真出现下面警告,不行仿真

请问该怎么解决?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0.9 %, 1.0 %, 0.7 %
HPC is enabled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qingteng at 5:50:21 PM, Tue Mar 7, 2023 (process id: 33552).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home/qingteng/simulation/fangzhen/nmos/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1/fangzhen_nmos_1/netlist
Command line: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bin/spectre -64 input.scs +escchars  \
        +log ../psf/spectre.out -format psfxl -raw ../psf +aps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env ade -ahdllibdir  \
        /home/qingteng/simulation/fangzhen/nmos/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sharedData/CDS/ahdl/input.ahdlSimDB  \
        +logstatus

Licensing Information:
[17:50:21.149891] Configured Lic search path (21.01-s002): /opt/cadence/license/license.dat:/opt/aether_2021.12.sp1_linux-x86_64-el6_20220629/license.dat:

Licensing Information:
[17:50:21.324633] Periodic Lic check successful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infineon_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o_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param_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sh.so ...
Loading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tmodels_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sh.so ...
Reading file:  /home/qingteng/simulation/fangzhen/nmos/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1/fangzhen_nmos_1/netlist/input.scs
Reading file:  /opt/cadence/SPECTRE21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Reading file: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models/spectre/rf018.scs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ndio',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16006: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ndio'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pdio',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16023: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pdio'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nwdio',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16040: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nwdio'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ndio_3',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16067: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ndio_3'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pdio_3',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SFE-2296):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16084: The inline subckt definition `pdio_3' does not contain any inline components. The `inline' qualifier will therefore be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675):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models/spectre/rf018.scs" 602: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the library file `/home/qingteng/work/TSMC_018um/TSMC_018um_1v8-3v3_1P6M/models/spectre/rf018.scs' included in the netlist file `input.scs' at line 33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section name. Specify a valid section name using the syntax 'include file_name section=section_name'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
照提示信息做:Specify a valid section name using the syntax 'include file_name section=section_name'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ADEL的model设置可能没选section,比如ff,tt,ss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L的model设置可能没选section,比如ff,tt,ss之类的

这几类选哪个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类选哪个会好些

啊,这是根据你要验证的场景去设置的,不过最初设置个tt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是根据你要验证的场景去设置的,不过最初设置个tt的就行了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