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分析ir drop,为什么static和dynamic结果基本相同

楼主(2023-03-08):
有tech和std cell pg lib,vectorless模式,有cts后用xd做的和route后用hd做的两份结果,static和dynamic结果都基本相同,这样正常吗?
另外dynamic的结果是包含static ir drop吗?

网友A:
因为是vectorless模式,工具只能根据activity和SDC来估算内部节点的activity。static或dynamic用的是一样的activity,结果也就差不多了,但这个结果是不准的。

要得到准确的功耗,要做几件事情。
- PR跑到底,生成netlist,生成各个corner的sdf,生成不同rc corner的SPEF
- 后仿各个corner,保存VCD
- Voltus读入对应某个corner的SPEF反标各个节点的RC,读入相应的VCD反标各个节点的activity,指定一段时间,计算这段时间内的评价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vectorless模式,工具只能根据activity和SDC来估算内部节点的activity。static或dynamic用的是一样的 ...

jake哥,有几个小问题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CD?所以就不走吃VCD的flow了,包括我们pr也不走吃VCD的flow
2,在综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优化总功耗?不是特别care动态和静态功耗,因为我看到好像说工具可以优化静态 ,动态,总功耗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ake哥,有几个小问题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 ...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CD?所以就不走吃VCD的flow了,包括我们pr也不走吃VCD的flow
我们目前的综合,PR flow都不读入VCD。
我的理解是Genus如果读入VCD,动态功耗可以算得更准一些。操作起来有些麻烦,需要先把综合产生的网表拿去跑仿真,得到VCD,再读入Genus计算功耗。这样得到的报告应该接近Joules。

2,在综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优化总功耗?不是特别care动态和静态功耗,因为我看到好像说工具可以优化静态 ,动态,总功耗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哦

Genus有几个选项,可以分别控制静态功耗,动态功耗优化,还可以控制两者的权重。
我们特别注重静态功耗。试验证明Genus优化静态功耗的算法确实会改变最后生成的网表,确实有一定效果。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B:
jake哥,有几个小问题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 ...

综合是用的dc 工具吗  dc只能优化leakage power

网友C(2023-08-16):
引用 网友A: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CD?所以就不走吃VCD的f ...

请问通过Innovus和PT优化功耗后的最后结果和Genus优化的最后结果相比较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通过Innovus和PT优化功耗后的最后结果和Genus优化的最后结果相比较如何呢
...

肯定是Innovus P&R后Primetime PX算出来的功耗是最可靠的。

Genus的物理信息都是估算的,功耗算得也就不太准了。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A:
1,VCD这个,很多时候,在综合的时候都不作为一个input,有些人说很难得到准确的VCD?所以就不走吃VCD的f ...

Jake老哥,想问下当type选静态static的时候,下面需要有个Static Current File的一栏,这个文件是工厂提供的吗,我看很多资料都没说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