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virtuoso提示ERROR (LMF-02008):错误

楼主(2023-03-08):
ERROR (LMF02008):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111, version 6.18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eda/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8, 0, 0):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ELI-00138) Failed to launch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111' cannot be checked out.

网友: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111

网友A: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root@eda-server bin]# ./lic_error LMF-02008
ERROR (LMF-02008):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is inconsistent.
This error occurs when the license file contains a corrupted FEATURE line for
the requested application. You need a new license file. Reinstall the license
file with Cadence Installation Software or contact Cadence support at
support@cadence.com for further ass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cadence_patch.sh /opt/eda/cadence/IC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 'lic_error LMF-02008'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是用的python cdslicgen.py生成的lic的

网友(2023-08-12):
你好,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4-27):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2024-05-31):
请问有效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2025-04-11):
大神们,请问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前辈,你最后是整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8-14):
所以大家都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