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rout之后fix hold的问题

楼主(2023-03-08):
  我rout opt之后,报告了所有的violations。发现有hold  violations。比较简单就几条。我就想着在PIN前面插入buffer就可以了。插入了确实没有在报告hold  violations。
但是因为插入的buffer的位置是不合法的。因此我又执行了legalize_placement。执行这个命令时候有cell和net都在动。所以又出现了新的hold  violations。我想如果继续用我之前的方法,问题会一直循环下去。想问下大家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感谢

网友:
可以手动试试,不要用工具来做,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问题会一直循环下去。
===
最后会消失的。。。新冒出来的应该没有原来的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会一直循环下去。
===
最后会消失的。。。新冒出来的应该没有原来的多 ~~~ ...

就感觉问题一直在循环,而且新的也比较多。并没有少。每次插入了buffer后legalize_placement,感觉动的线还是很多。。

网友A:
而且新的也比较多。并没有少
===
那得考虑手工摆放了,加上人工  legal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新的也比较多。并没有少
===
那得考虑手工摆放了,加上人工  legalize

这种情况您遇到多么。您是工具自己修的多还是自己手动解决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您遇到多么。您是工具自己修的多还是自己手动解决多呀

遇到不多, 一般这些都是绕线比较密集的地方,或者没有地方legalize 之后导致一大片都动了。。。

需要分析一下结果,应该不会很难的。。。

比较一下新冒出来的hold是为啥,eco 前和eco 后的结果为啥不同 ~~~

网友A:
总归hold 变差肯定有原因的,而且现在已经影响到正常flow了,就需要dig it o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归hold 变差肯定有原因的,而且现在已经影响到正常flow了,就需要dig it out ~~~ ...

嗯嗯 谢谢  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