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的两个疑问

楼主(2023-03-08):
请教下,
1,发现smic12 smic14的design都有m2的pg,这是什么原因呢?先进工艺有M2的power pin,而大工艺不需要?

3,StarRC抽spef时,是否需要读lef,为什么?

网友A:
1,发现smic12 smic14的design都有m2的pg,这是什么原因呢?先进工艺有M2的power pin,而大工艺不需要?
大工艺也有,和库的提供商有关

网友B:
3,StarRC抽spef时,是否需要读lef,为什么?
===
input 是 ndm , 不需要 lef,
input 是 def  , 需要 l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tarRC抽spef时,是否需要读lef,为什么?
===
input 是 ndm , 不需要 lef,

如果是有def了,跑top时,还需要sub block的lef,提供lef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什么信息给StartRC?

ps:我知道lef主要是描述的cell的pin和pin的形状,一些对cell最基本的描述

网友:
提供lef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什么信息给StartRC?
=== lef主要是描述的cell的pin和pin的形状

差不多就这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发现smic12 smic14的design都有m2的pg,这是什么原因呢?先进工艺有M2的power pin,而大工艺不需要?
大 ...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弄出这种有M2的pg的lib的目的是?是有什么好处对p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弄出这种有M2的pg的lib的目的是?是有什么好处对pr?

应该是为了std cell的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弄出这种有M2的pg的lib的目的是?是有什么好处对pr?

看一下库里面是否有double height cell。我用到过一个low power库,一些高速的cell设计成了double height,cell的上边和下边都是M1 VSS,中间因为有电路,VDD无法走M1,就只能把所有cell的VDD都放到M2了。 这种库的好处是既可以实现低功耗,也可以实现高性能。附带的好处是M2电阻率低,IR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