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 command 是什么

楼主(2023-03-08):
请教大神这里面这个<sim command> +UVM_TEST_NAME=my_case0 在哪里输入的呀?

网友A:
仿真时的命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的命令参数

我用的questasim 用不了这个命令 这是哪个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questasim 用不了这个命令 这是哪个仿真软件

没用过questa,vcs、xcelium(nc)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questasim 用不了这个命令 这是哪个仿真软件

quetasim应该是可以的,不通过鼠标,直接命令行开始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