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随机变量约束关系式

楼主(2023-03-08):
3个随机变量 a,b,c;

约束关系写法:   80 / a >= b / 4 * c;
仿真发现无法按此关系随机。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看起来可以呀,报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可以呀,报啥错

编译和仿真都没报错,单纯是随机出来的值不符合这个公式

网友B:
改成320>=a*b*c;约束求解过程也是右结合规则,且除法存在小数位取点导致的精度丢失问题,80/a和b/4这两个除法运算得换算成乘法;另外,你需要a和b分别可以被80和4整除的话,需要额外添加b[1:0]==0;和a%80==0;这两个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320>=a*b*c;约束求解过程也是右结合规则,且除法存在小数位取点导致的精度丢失问题,80/a和b/4这两个除 ...

试下一下,还是没按照这个关系式进行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320>=a*b*c;约束求解过程也是右结合规则,且除法存在小数位取点导致的精度丢失问题,80/a和b/4这两个除 ...

根据绿皮书说明,多个随机变量之间关系式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320>=a*b*c;约束求解过程也是右结合规则,且除法存在小数位取点导致的精度丢失问题,80/a和b/4这两个除 ...

网友B:
你的3个变量用了3个不同位宽的bit类型。。。用不同位宽的变量进行多次乘法你连中间求解过程哪一步会出现位宽溢出截取都不知道,正数负数也无法知道,约束结果自然求解不对。。谁教你用不同位宽的变量进行约束求解的。。
全部用int类型,然后约束a的int类型的最大值只能达到对应位宽的最大值,最小值约束>0,简单来说,rand int b;和b<= 2^8;b>0;再加上你的其他乘法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3个变量用了3个不同位宽的bit类型。。。用不同位宽的变量进行多次乘法你连中间求解过程哪一步会出现 ...

谢谢大佬,已解决。平时看习惯绿皮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已解决。平时看习惯绿皮书

书上21页,第二句”带符号的变量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直接int unsigned 还可以少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