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和M2之间填充介质一般采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3-03-08):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M1和M2之间填充介质一般采用什么材料?

下载的PPT,这一页没有写详细的数据,不太懂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A:
一般是USG或者F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USG或者FSG

多谢版主。

另外请教一下, 硅的导热系数是0.21W/m·K  , 二氧化硅的导热系数0.27W/cm·K

没有找到 SiON 氮氧化硅的导热系数,不知道版主有这个数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

你这数据有点问题吧,硅导热还是挺好的,大致130~140 W/m/K之间,

SiO2 和 SiON 差不多,都在 1.5 W/m/K 左右

另外导热系数这东西,跟物质状态有关,比如单晶硅导热就比较好,但多晶硅只有 20 W/m/K 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USG或者FSG

他这个是.18的flow,我记得18ILD应该是用的BPSG+TEOS吧

网友:
都是电介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18的flow,我记得18ILD应该是用的BPSG+TEOS吧

PMD 大多是 BPSG(因为需要做较高温850C的reflow),IMD/ILD 我见过的大多是USG或者FSG(这个没必要做reflow,也没法做)而且可以低温(400C)做。

他画的整个PMD是SiON(做薄层倒是有),这个在一般CMOS工艺中我还真是孤陋寡闻没见过
光芯片工艺中,用BP doped SiON这个是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D 大多是 BPSG(因为需要做较高温850C的reflow),IMD/ILD 我见过的大多是USG或者FSG(这个没必要做refl ...

SION一般就做200A,当做CT etch stop layer用,可能他这个不是普通的18 logic工艺,是HV那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