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设计 cadence

楼主(2023-03-08):
自己简单的设计了驱动器过后,它的输出波形会有很大的尖峰,能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这是电路图和波形图

网友A:
current through parasitic NMOS/PMOS caps or NMOS/PMOS switches.
you have wrong CMFB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rent through parasitic NMOS/PMOS caps or NMOS/PMOS switches.
you have wrong CMFB circuit.

改善CMFB会不会有改善呢,寄生电容的问题需要怎么改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