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密勒补偿 求助

楼主(2023-03-08):
网友门,最近调试了个两级运放:
GBW 仿真频率90M,与 gm1/Cc 有一定偏差;
输出极点 gm2/CL 大于200M,但是相移-135°时,频率比200M小很多。
不明白GBW 和 gm1/Cc 、输出极点和gm2/CL 在什么条件下近似相等。
刚入行,对运放原理不太明白,望网友指点!

运放电路图

运放电路图

波特图

波特图

网友:
输出极点等于gm2/CL这是在频率较高的时候才有的近似,正常极点就是1/CL*ro比gm2/CL要小

网友A:
输出极点gm2/CL只有第一级输出的寄生电容远小于补偿电容下,才可以这样表示,输出极点的完整表达式:gm2/[(CL+Cn1)*(1+Cn1/Cc)]

网友B:
负载电容是多少呢?如果太小,输出看到的电容还需要并上密勒电容来看。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是多少呢?如果太小,输出看到的电容还需要并上密勒电容来看。不对请指正。 ...

负载电容3PF,密勒电容1PF

网友:
两极点隔十倍频以上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极点gm2/CL只有第一级输出的寄生电容远小于补偿电容下,才可以这样表示,输出极点的完整表达式:gm2/[(CL+ ...

谢谢!这个近似结果与仿真数据很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极点gm2/CL只有第一级输出的寄生电容远小于补偿电容下,才可以这样表示,输出极点的完整表达式:gm2/[(CL+ ...

我推到输出极点的近似表达式,却是gm/(CL+Ce+Ce*CL/Cc),和您的表达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