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GBT栅极短路保护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23-03-08):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短路保护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A:
overvoltage protection, esd protection
diode, resis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ervoltage protection, esd protection
diode, resistor

如果是需要检测然后生成逻辑去关断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1. 你的问题完全没提供任何具体信息,无法具体回答。
2. 通常sensor不是放在gate上而是在 source上的。
3. 放在gate上的保护,不是一个反馈,就如同你画的图里,那条反馈是回到gate driver里的,而不是回到microcontrol unit里的,这就和你最初的问题不一致了。

如果你在大学,就请教你的老师。他会很热意回答。
如果你在公司,就请教你的上司,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自己开公司,那就请专业的顾问,签好保密协议,你就可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问题完全没提供任何具体信息,无法具体回答。
2. 通常sensor不是放在gate上而是在 source上的。
3.  ...

好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