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解析

楼主(2023-03-08):
新人求助,请问各位大佬,这张原理图中的电流镜mos管的尺寸时如何选择的呢?
Z. Liu, C. C. Boon, X. Yu, C. Li, K. Yang and Y. Liang, "A 0.061-mm² 1–11-GHz Noise-Canceling Low-Noise Amplifier Employing Active Feedforward With Simultaneous Current and Noise Reduction,"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vol. 69, no. 6, pp. 3093-3106, June 2021, doi: 10.1109/TMTT.2021.3061290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流需要多大,然后所要求的的gm是多大,通过gm/id可以算出合适的尺寸,另外需要关注管子尺寸太大可能会有寄生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