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anager server 起不来,提示SLF4J冲突求解

楼主(2023-03-08):
请问有人遇到这问题吗?

log提示 SLF4J: class path contains multiple SLF4J bindings

网友A:
multiple SLF4J bindings,多个重复实现类 ,根据日志提示卸载掉冲突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le SLF4J bindings,多个重复实现类 ,根据日志提示卸载掉冲突的就可以了

我现在问题是,提示里的两个路径,有一个是空的,没有冲突文件(见下图红框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le SLF4J bindings,多个重复实现类 ,根据日志提示卸载掉冲突的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卸载掉冲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