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轻松学习ARM Cortex-M0 DesignStart Eval 第三节,使用J-link/CMSIS-DAP

楼主(2023-03-08):
本节资源:
       前2节,主要是设计了一个基于串口通信的下载器,用于替代J-link,如果不顺利,你有可能无法使用Keil下载软件
你可以使用J-link或者CMSIS-DAP来代替

准备条件:
1、有J-link 或者 CMSIS-DAP 调试器
2、Keil V5.25及以上版本(我使用的是V5.30)
3、keil下载flash算法移植,在Keil的安装目录D:\Keil_v5\ARM\Flash下,是常用Flash下载算法, Keil提供了一个_Template用于移植(至少需要修改2个地方)
    文件 FlashDev.c

    文件 FlashPrg.c, 函数 ProgramPage (Flash,是需要先擦除,再写数据的。FPGA上是RAM, 故修改 ProgramPage 就行)

4、将编译生成 M0_FPGA.FLM 复制到D:\Keil_v5\ARM\Flash (在Flash下载选项,选择你自己的Flash)

5、学习J-link SWD在Keil的配置和keil下载flash算法,也可参考下面的分享
    a、 使用Keil设计基于ARM DesignStart M3软核的软件程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9ae637230c3fcff139
    b、 基于安路FPGA的Cortex M0移植                                 (https://blog.csdn.net/K_zqhag/article/details/127550614

FPGA工程修改:
第一步、如下图所示在, fpga_top.添加SWD信号, 并且在m0_core.v 里面 连接到 CORTEXM0INTEGRATION.v的相应接口

注意:
A  SWD_DAT是双向口,应该使能fpga内部引脚上拉
B  对于i_swclktck(SWD时钟信号)为了稳定性。可以做滤波处理
C  修改完成后,重新综合FPGA,使用J-link(或者其它下载器),尝试在Keil中连接FPGA,如果能识别MCU的IDCODE,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步、在m0_top.v里面添加一块RAM,地址映射到0x20000000

第三步,按照参考教程,配置好下载算法,实现J-link下载和调试功能

网友(2023-04-30):
请问有支持openocd的配置文件吗

网友(2023-11-05):
这个,必须顶起来啊

网友A(2024-02-27):
大佬,我在使用jlink下载代码时,一直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在使用jlink下载代码时,一直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怎么办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在使用jlink下载代码时,一直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怎么办

        我的Jlink可以成功下载,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所有配置是否都正确?
或者换成CMSIS-DAP下载器。如果你的FPGA本身就跑不起来,则。。。
总之,方法肯定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