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是怎么把封装建模的

楼主(2023-03-09):
小弟在做2.4GHz的接收机前端电路,用的是QFN封装。测试结果和仿真差的比较大,增益,NF差3个db左右。小弟觉得是testbench不够充分的原因,pcb和bonding线的模型比较简单。想向前辈们请教,封装的模型应该怎么做?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主要是bonding线的RLC model不够准确吧

网友B:
仿真中封装模型再简单也不至于NF差3dB吧。QFN这种简单点量一下打线长度,按照1mm长金线0.6nH~0.7nH估算一下电感值,如果单端LNA,接地电感影响增益一些,不过增益掉3dB也是蛮多了。EVB去嵌做了么,如果你的EVB做的很大,这一进一出gain和NF都有吃掉一些,如果是单端LNA,查下你接地电感给的多少。还是重点看看die上,QFN用ADS或者HFSS跑一下EM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bonding线的RLC model不够准确吧

是的,感觉把bonding线建模成一个电感,不知道准不准确,前辈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中封装模型再简单也不至于NF差3dB吧。QFN这种简单点量一下打线长度,按照1mm长金线0.6nH~0.7nH估算一下 ...

多谢指导!我用的是单端输出,差分输出的lna。请问前辈EVB去嵌是怎么做的呢?如果用ads或者HFSS做EVB的EM仿真,EVB的模型怎么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中封装模型再简单也不至于NF差3dB吧。QFN这种简单点量一下打线长度,按照1mm长金线0.6nH~0.7nH估算一下 ...

我的bonding线用1nH的理想电感代替。接地电感的话,因为用两根bonding线绑出去,就用两根并联的1nH电感代替,请问前辈这样做合适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我用的是单端输出,差分输出的lna。请问前辈EVB去嵌是怎么做的呢?如果用ads或者HFSS做EVB的EM ...

EVB去嵌标准做法是你要做测试件,传输线长度线宽离地间距等和实际使用的一致,用VNA量测S参数,最后把S参数放到VNA中,校准去嵌再测试真实的片子
比较初级的评估,如果你的传输线画的就是50ohm的话,一短开路令一端用网分直接看下S11,插损可以用S11/2来做粗略估计
至于Bonding wire你用1nH来模拟,你应该想想你为什么用1nH呢?而不是0.5nH也不是2nH,为什么
封装结构EM可以生成S参数,把S参数代入你的仿真bench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B去嵌标准做法是你要做测试件,传输线长度线宽离地间距等和实际使用的一致,用VNA量测S参数,最后把S参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