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 dump fsdb

楼主(2023-03-09):
请教各位大神,irun有没有什么-option是可以dump波形的?如果在top层使用$dumpfsdbfile(),怎么获取当前testcase的name呢?

网友A:
我记得要load PLI库才行:

-loadpli1 $VERDI_HOME/share/PLI/IUS/Linux/boot/debpli:novas_pli_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要load PLI库才行:

-loadpli1 $VERDI_HOME/share/PLI/IUS/Linux/boot/debpli:novas_pli_boot ...

感谢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