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LMS算法就是最小二乘法?

楼主(2023-03-09):
最小二乘法,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A(2024-01-25):
我看的LMS应该是最小均方法,LSM才是最小二乘法,但二者除了前者平均除一下我感觉没啥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LMS应该是最小均方法,LSM才是最小二乘法,但二者除了前者平均除一下我感觉没啥区别啊 ...

翻译问题,“square”在日语里翻译成二乗,这里的乗”代表‘次幂’,“最小二乘法”这个翻译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

网友(点评):
请问从算法上来讲,LMS和LSM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