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流程中间修改了sdc,哪些流程需要重新跑

楼主(2023-03-09):
如题比如项目中间修改了sdc 文件,哪些改动后需要重新跑流程,
比如 增加了set_disable_timing 是否需要从新从place 跑呢

网友A:
这个要看对STA的影响, 通常情况都不需要重跑,因为重跑一遍时间成本不少 ~~~

网友:
跑STA等等的验证,有问题就修一下,不建议重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对STA的影响, 通常情况都不需要重跑,因为重跑一遍时间成本不少 ~~~ ...

了解,谢谢,这个应该只是设置不检查某几条路径,对结果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设置不检查某几条路径
===
不客气,那应该是不需要重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