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精粹中的class ab章节里的疑问

楼主(2023-03-09):
在精粹里class ab的章节,里面展示了一个经典结构,然后文中提到M19/M20管子屏蔽了交流特性,这里该怎么理解呢?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上面1223不就讲了吗

网友:
可以这样看,差分小信号输入电压,标记的两个小圆点电压同相变化。两点之间无小信号电流流过,因此两点之间等效交流阻抗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