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直流分量

楼主(2023-03-09):
本人最近在做噪声整形SAR ADC,得到数字码值以后用VerilogA写的DAC将输出转换为模拟值。
程序里已经将输出的直流分量消除了(从-1.8~+1.799),为什么做频谱分析还是显示在低频有offset?
有无大佬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IDEAL DAC输出

IDEAL DAC输出

FFT频谱

FFT频谱

网友A:
-120dB的offset uV量级,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dB的offset uV量级,不是很正常吗?

好像有些理解了,因为我的输出电压是-1.8到1.799几,确实存在uV量级的失调,不知道大佬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不是大佬,确实是这个意思,另外还有你储存数据做FFT的精度,以及信号频率与采样时钟频率对应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