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几个后端问题

楼主(2023-03-09):
请教几个问题,

1,我们在做一个新项目的时候,比如10层ME,改如何确定哪几层作为clock net,如果是第一次做此种类型的芯片?弄出几种组合,并行实验嘛?

2,cts 后的latency比较大,debug发现在CTS之前就有很多级,这种直接可以反馈给前端改clock结构嘛?

3,发现有tran violation,debug发现部分pin在.lib中transition本就比较大,这种是lib不合理?直接硬修?

网友A:
1 . 改如何确定哪几层作为clock net
===
次高的几层都可以。。。

2. 发现在CTS之前就有很多级
===
这个无招,功能就需要好几个clock 选一个。

3. 部分pin在.lib中transition本就比较大
===
lib 是合理的,只能绕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改如何确定哪几层作为clock net
===
次高的几层都可以。。。

1 . 改如何确定哪几层作为clock net
===
次高的几层都可以。。。
---
比如10层ME,我先用M9/8/7去try?这个跑完,主要根据什么指标来调整层哦?

2. 发现在CTS之前就有很多级
===
这个无招,功能就需要好几个clock 选一个。

--
这个不可以让负责clock结构的人去优化clock structure吗?改一下

网友A:
比如10层ME
===
一般top 1, top2 是超厚金属,不合适做tree, tree用3~4层可以了。。。

让负责clock结构的人去优化clock structure吗
===
可以的,两边一块商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层ME
===
一般top 1, top2 是超厚金属,不合适做tree, tree用3~4层可以了。。。

一般top 1, top2 是超厚金属,不合适做tree

--这个可能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top1/2是为了做power,假设power net不存在,他们是超厚金属,做clock tree不是更好?因为latency会很小很小哦

网友:
他们是超厚金属,做clock tree不是更好?因为latency会很小很小哦
===
电阻是很小,但是routing track 也是超级少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