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Design和report_constraint命令结果不同?

楼主(2023-03-09):
目前的项目中,流程跑完之后用如下命令检查timing结果

发现有几百条max transition的violation,并且没有max_fanout的violation
仔细检查其中某一个max_transition的vio,在每个单独的view下面把出问题的cell的delay详细情况都报了一下,报出来的rise和fall的transition都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应该产生max transition的violation

然后用report_constraint -all来报timing,发现并没有之前用timeDesign报出来的max transition violation
为什么相同的工具,两条不同的命令报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另外在report_constraint -al的结果中发现两条max_fanout的vio,仔细检查网表,确实违反的max_fanout的设置,为什么没报出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拿了个小设计做试验,timeDesign -postRoute -drvReports 报出的 max transition violation 和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脚本如下: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脚本如下: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source ../../syn/scripts/tech_setup.tcl
source ../../syn/ ...

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里的effortLevel应该可以改成high,不过这应该不是引起max transition报错不一致的原因。
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 -effortLevel medium

约束SDC里有set_max_transition吗?.lib里有 max_transition 吗?

网友(点评):
经试验发现有一条语句设了之后report_constraint和timeDesign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setOptMode -fixSISlew true

楼主:
set_max_transition放在sdc里面,是定义view的时候加载的

楼主:
经试验发现是setOptMode -fixSISlew true造成的timeDesign和report_constraint结果不一样
fixSISlew的说明是:
-fixSISlew {true | false}
              Enables fixing SI induced slew violations in postRoute optimization.

              Note: The transition values will be used for maximum transition violation fixing only and will not affect the timing  calcula-
              tion  in  EDI's  timing  engine.  This  is  because the transition effect is considered by the internal SI engine during delay
              pushout calculation.

              Default: false
请大神解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里的effortLevel应该可以改成high,不过这应该不是引起max transition报错不一致的 ...

你这个会影响到opt,不会影响到report,是不是你看错了哦?

楼主:
最终发现问题出在设置了下面这个变量:setSIMode -report_si_slew_max_transition tru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发现问题出在设置了下面这个变量:setSIMode -report_si_slew_max_transition true

谢谢 update!

仔细看了一下UG,找到下面这一段,完美解释了这几个设置。

网友B(2024-06-18):
引用 楼主:
最终发现问题出在设置了下面这个变量:setSIMode -report_si_slew_max_transition true

楼主,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innovus 设置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 PT的si_enable_analysis也设置为true,但pt还是没有报出innovus所报出来的transition问题?这可能还受什么设置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innovus 设置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 PT的si_enable_analysis也设 ...

准确的说是PT报出来的同样的pin的transition是满足max_tran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