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中的erc错误(floating psub)

楼主(2023-03-09):
求助大家,ERC错误中显示一个:floating psub is not allowed.
但是我电路元件的端口都接了,包括bulk端,我很不理解,这是我显示错误的高亮图, 其中橙色部分就是标出来的高亮。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没看懂

网友A:
所有的器件bulk都用metal连接到gnd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器件bulk都用metal连接到gnd了么?

对,不过有些是gnd有些是vdd,就像这样

网友B:
psub没打lable,或者lvs option 没设置ground 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过有些是gnd有些是vdd,就像这样

所有器件的bulk都是P型的且相互连通,symbol 里是sub的电位,bulk不是body;再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sub上没有Pimp active contact,没有pin l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ub没打lable,或者lvs option 没设置ground net?

我没有画大的psub,因为我用的都是射频管子,自带了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器件的bulk都是P型的且相互连通,symbol 里是sub的电位,bulk不是body

请问bulk不是sub的意思吗,但是这些元件我该连的都连了,除了poly层,不应该floating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bulk不是sub的意思吗,但是这些元件我该连的都连了,除了poly层,不应该floating呀 ...

BULK是sub,你打孔了么?有pin么?

网友(2023-04-2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C(2025-03-13):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1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同问,后来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