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CPO这一层mask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3-03-09):
CPO的作用是将一段poly切成两段,那它在实际版图中也是多晶吗?如果是它和普通的poly有啥区别?如果不是,它是如何起到切断poly的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屏蔽参杂P,或者N型注入,没有参杂的多晶电阻率很高,相当于断路。

网友:
如果是先进制程的话,是在形成poly以后再把CPO覆盖的poly cu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