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OS管Drain source横着放

楼主(2023-03-09):
     各位前辈好!为什么MOS管Drain source横着放?为了走线方便,在不需要匹配的情况下,把MOS管Drain-Source竖着放,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mos管转90°和不转90°的区别吗?一般应该都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整个电路中的mos管朝向一致比较好

网友(2023-06-13):
好像是:如果工艺是28nm后要求整个芯片的core device都要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