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pen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2023-03-09):
int file;
file=$fopen(”xx.txt“,”r“);
……
……
$fclose(file);

file可以认为是指针(句柄)吗?
但是int file声明感觉又不是句柄,只是返回0,1?
而且$fclose(file) 感觉需要给个句柄file把?

混乱了

网友:
file就是描述符(descriptor),是个32bit的数。

网友:
IEEE Std 1800-2012 Chapter 21.3.1,但是原型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
sv里面没有指针类型,你的返回值是个32位的数就拿file来接收了

网友A:
返回值就是一个32位整数,当作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值就是一个32位整数,当作句柄

不是太理解 先记住了

网友:
C语言里面的指针最后不也是一个integer,只不过C语言显示的(内存地址)我们也不会深究。

Verilog中,没有定义指针。它就用integer替换了,最后在被屏蔽的地方作用是一样的。

Verilog中,只需要记住怎么用就可以了。如何实现的,那个就不是IC人员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