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提示怎么办?

楼主(2023-03-09):
本人新手,问题如图,layout xl画版图的时候出现黄色的框,不知道是因为啥。DRC,LVS都可以通过。求大佬告知一下。

图中黄色的框

图中黄色的框

网友:
连接走线net名不匹配警告,或者DRD警告吧。

网友:
左下角mark关掉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
你的某个线连错了 然后线会识别成那个错误的线的名字,你发现了改了过来,可是那个线已经识别了,所以可以不用管他,这个就是给你一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