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中的额外的一个CG管子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3-09):
如图,想想问这个CG级是起什么作用?是作为电流buffer嘛?

网友A:
对右边支路的限流?

网友B:
负反馈增加R9那一路的阻抗吧  类比威尔逊电流镜

网友C:
感觉就是产生一路Vbe/R的电流;
我倒是比较好奇什么地方会用到NTAT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右边支路的限流?

怎么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产生一路Vbe/R的电流;
我倒是比较好奇什么地方会用到NTAT电流;

这个CG没有别的作用加上去干嘛呢?
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增加R9那一路的阻抗吧  类比威尔逊电流镜

看成一个电流buffer嘛?可是不加也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增加R9那一路的阻抗吧  类比威尔逊电流镜

有道理,增加了电流源的输出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CG没有别的作用加上去干嘛呢?
bandgap;

当然知道这里是个bgr,

BJT/R9/NMOS是一个local feedback,产生一路Vbe/R9的NTAT电流,
然后通过上面电流镜mirror出去,
具体干嘛用,需要看你右边没有截到的电路,
是直接一个NTAT干嘛用,还是PTAT/NTAT求差来增大某种随温度变化信号摆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知道这里是个bgr,

BJT/R9/NMOS是一个local feedback,产生一路Vbe/R9的NTAT电流,

噢噢噢,这个可以和IPTAT做差实现一个非线性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