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仿真电路中同一个带隙的DC结果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3-03-09):
我使用一个带隙为A、B、C三个电路提供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只是从带隙中镜像出去。当带隙只为A电路提供偏置电流时,DC仿真没有问题。当带隙为同时为A、B、C提供偏置电流的时候,在某些corner下做DC仿真,带隙的输出电压就只有几百mV,偏置电流也不对了。而瞬态仿真时,所有条件下都没有问题。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么,各位有什么分析的思路或者解决的方法么。多谢各位

网友:
不贴电路怎么看,不知道你偏置电流怎么出去的,影不影响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