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钳位电路

楼主(2023-03-09):
我用栅源短接的NMOS管来做钳位电路,准备钳位到4V,那么按照一个管子0.7V来估算的话,需要六个管子串联。这样的估算正确么?

把这样的六个管子串联,用DC仿真来扫,可是不管在管子上加的电压是多少,看起来都是被六个管子分压了。这个该这怎么理解呢?

网友:
钳位电路最好用二极管实现。再者0.7V 这个数值是理论值,真实情况最好参照器件的I-V特性,那是实测过的值。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耐压与漏电还是弱于常规二极管器件。

网友:
用DC扫描你不能直接加一个源到六个管子上,需要给源做一个输出阻抗,拿六个管子的串和电阻分压才能看到钳位的现象。不然你用理想源,不管怎么搞,电压不全都是落在六个管子的串儿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