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楼主(2023-03-09):
怎么在CTS阶段查找lanuch clock和 capture clock的大小,把它们之间的skew做小

网友A:
做完cts 之后看report ,看lo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完cts 之后看report ,看log ~~~

好的,skew 大于150是不是时钟树做的不好?28nm工艺。

网友:
我觉的150 ps已经可以了, 当然目标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