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精度SAR ADC分段电容问题

楼主(2023-03-09):
这两天在计算满足小于18bit 纯sar ADC量化噪声的DAC电容大小,发现如果在1.8V 0.18umCMOS工艺下,总的采样电容要取2nF左右,也就是说电容至少要大于2nF才能满足采样热噪声小于量化噪声的要求,而这个值用普通的二进制权重的CDAC阵列实现的话,单位电容也就16fF左右,0.18工艺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我看很多文献,在12bit以上的纯SAR架构里,就采用分段电容了,说是这样可以让总电容取小点,不至于指数递增让最后总电容太大,影响芯片面积,功耗。但对于18bit纯SAR来说,完全没必要用分段吧,因为本身想满足热噪声要求的话,就要求总电容很大,用传统的指数递增的电容阵列反而正好,但有些文献16bit精度就分了好几段。我实在搞不懂了,还希望懂得大佬指点一二。

下面是我的计算过程,应该没算错

网友A:
个人看法,纯SAR 18bit实现本就不太现实;从匹配和噪声来看,电容分段并不能减小电容值,而大电容又要求输入和buffer具有很强的驱动能力,这样的话,NS SAR或许是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纯SAR 18bit实现本就不太现实;从匹配和噪声来看,电容分段并不能减小电容值,而大电容又要求输 ...

感谢回复,我个人也觉得纯SAR 18bit实现太困难了,电容太大采样开关很难驱动,读文章发现现在高精度纯sar最多也就16bit左右,虽然只少了2bit,但是电容会小很多,1.8V供电的话66pF左右就可以满足热噪声要求了,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做16bit的就好了。NS的话不太考虑,老师不太想做。

网友B:
孙楠他们组发过kT/C noise 降低的paper,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孙楠他们组发过kT/C noise 降低的paper,可以看看

感谢大佬,请问文章名字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