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3-03-09):
最近看反馈系统稳定性和频率补偿产生了一些疑问

就是波特图里相位表示的是系统的一个什么物理实际?本来想是不是表示延时,但是这样的话从输入端到输出端再反馈回去肯定也有时延,这时判断稳定性在时间因果上不好解释,所以相位跟延时没关系,那相位到底表示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拉扎维书上说负反馈带来-180度的相移,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该如何解释?
按照负反馈带来180度相移的理论,系统稳定就是当反馈信号到输入端后增益小于1,不断衰减,所以系统稳定,也可以解释相位裕度的问题。

网友:
信号是复的,系统也是复的,相位就是实部虚部之间关系的一个表征。
从电路角度来说,阻性负载是实的,容性负载是虚的,相位的正切值就是容性阻性负载的比例。
e^(j*pi)=-1,就是负反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