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型工艺中,会用三极管来做稳压管吗

楼主(2023-03-09):
请问,双极型工艺中,三极管的NPN的基极接地,EC短接可以用来做稳压管吗

网友A:
可以 我们之前这样用过 但是要算好击穿电压 确保管子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们之前这样用过 但是要算好击穿电压 确保管子不会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