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pen(fh, ...)在$fclose(fh)前不能将内容写到文件中去

楼主(2023-03-09):
uvm验证中使用$fopen(fh, “a.log")打开一个文件并往其中写入信息,但是在仿真结束前中断了仿真导致$fclose(fh)没有执行到,发现对应a.log中没有任何内容,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没有成功写入嘛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试着打印一下句柄,看看文件是否被成功打开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在 UVM 中使用相应的事件来控制文件关闭操作的执行。

在你使用$fopen()函数打开文件之前,你可以创建一个事件对象并将其关联到文件对象。创建事件的语法如下所示:
event e_close;
然后使用-ve选项关联该事件到文件对象中,以便文件对象可以等待该事件执行完毕后再执行$fclose()函数。关联事件的语法如下所示:
fh.set_sv_flag(UVM_FILE | UVM_FILE_CLOSE_ON_STOP | UVM_FILE_OVERWRITE);
fh.set_sv_close_on_stop(1);
fh.set_sv_close_flag(e_close, UVM_FCLOSE_E_AFTER_BLOCK);
以上语句中,UVM_FILE_CLOSE_ON_STOP选项要求在仿真停止时关闭文件,并使用set_sv_close_on_stop(1)来启用该选项。然后,使用set_sv_close_flag()函数将事件对象关联到文件对象中,以便在仿真结束时关闭文件。

当仿真结束后,可以使用以下代码来触发事件以执行文件关闭操作:
e_close.trigger();
这样,无论的仿真过程是否被中断,都可以确保文件正常地被关闭,且文件中包含有关仿真执行的完整信息。

-----------------------------------------------------
以上是ChatGPT的回答,尚未经过验证,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ChatGPT关于set_sv_flag()函数的解释:

set_sv_flag()函数是UVM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设置文件对象的选项和标志。该函数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标志和一个可选的scope,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值,表示需要设置的选项或标志。其中,scope指定了设置的作用域,可以是文件、行、测试、组件、顶层测试等作用域。

对于文件对象来说,set_sv_flag()函数支持以下几种标志:

UVM_FILE_AUTOMATIC_RECORD:当设置该标志时,在文件对象中发生的每个写操作都会自动记录状态,并在文件关闭时自动写回文件。这可以确保写操作的一致性,但当需要以最佳性能方式打开文件时可能会影响性能。

UVM_FILE_BLOCKING:当设置该标志时,写操作将是阻塞的。这意味着写操作不会立即完成,而是等待系统将所有输出写入设备后再返回。这在需要确保数据完整性的场合中非常有用。

UVM_FILE_NONBLOCKING:当设置该标志时,写操作将是非阻塞的。这意味着写操作调用后立即返回,而写操作将在后台进行。

UVM_FILE_OVERWRITE:当设置该标志时,文件将被覆盖。这意味着如果文件已存在,则文件中原有的数据将被删除。如果文件不存在,则文件将被创建。

UVM_FILE_APPEND:当设置该标志时,将会向文件的末尾追加写入数据,而不会覆盖原有数据。如果文件不存在,则文件将被创建。

UVM_FILE_NO_PATH:当设置该标志时,文件路径中的目录信息将被忽略,即使路径中存在目录也不会尝试在该目录中创建文件。这在需要创建多个文件时非常有用,因为您可以不必显式地为每个文件创建目录。

UVM_FILE_NO_CONSOLE:当设置该标志时,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被禁用,并且数据不会输出到控制台。

UVM_FILE_CLOSE_ON_STOP:当设置该标志时,文件将在仿真结束时自动关闭。

对于flag中的值,可以使用按位或运算符组合多个标志。例如:fh.set_sv_flag(UVM_FILE | UVM_FILE_CLOSE_ON_STOP | UVM_FILE_OVERWRITE)中,使用“|”组合了3个标志。

网友:
ChatGPT关于set_sv_close_flag的解释:

set_sv_close_flag()函数是UVM库中的一个函数,用于将事件对象关联到文件对象中。该函数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事件对象,用于指定在何种情况下执行文件关闭操作。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标志,用于指定在执行文件关闭操作时文件对象的行为。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可选的scope,用于指定设置的作用域。
对于文件对象来说,set_sv_close_flag()函数支持以下几种标志:

UVM_FCLOSE_NONE:该标志表示文件将始终保持打开状态,不会在执行仿真完毕时关闭。

UVM_FCLOSE_E_BLOCK:该标志表示文件对象将在事件触发时关闭。也就是说,当事件已经触发并且所关联的进程已经执行完成时,文件对象将自动关闭。

UVM_FCLOSE_E_AFTER_BLOCK:该标志表示文件对象将在事件触发后关闭。也就是说,当事件已经触发时,文件对象将等待所关联的进程执行完成后关闭。

UVM_FCLOSE_E_AT_BLOCK:该标志表示文件对象将在事件触发时立即关闭,而不管事件关联的进程是否执行完成。

当您使用set_sv_close_flag()函数将事件与文件对象关联时,您需要确保事件对象可以在仿真停止时被触发。否则,文件对象将无法正常关闭。因此,您可以在run_phase中使用以下代码块来等待仿真停止时触发事件对象: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 等待仿真停止时触发事件对象
  e_close.wait_trigger();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 run_phase
当仿真结束时,事件对象将被触发,并执行文件关闭操作,确保数据被正确写入文件中。

网友:
以下是和ChatGPT的另一种回答,以及相应的讨论,觉得挺有意思,一并贴出来:

在UVM中,我们可以使用UVM的Phasing机制中的teardown阶段来确保所有资源都得到清理和释放。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Phasing机制中的teardown阶段用于关闭文件并完成文件写操作。

在test结束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teardown阶段添加到Phasing序列中: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phase.exec_seq_item(new initial_seq());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class my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my_env)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phase.exec_seq_item(new my_seq());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final_phase(uvm_phase phase);
    $fclose(fh); // 关闭文件
  endtask

endclass

module top_module;
  // ...
  initial begin
  uvm_config_db #(virtual my_env)::set(null, "tb.env", "default_env", new());
  run_test();
  end
  // ...

  task run_test();
    uvm_root uvm_root_inst;
    uvm_root_inst = uvm_root::get();
    uvm_run_test();
    uvm_report_info("MY_ENV_TEARDOWN", "Executing my_env teardown.", UVM_NONE);
    uvm_root_inst.phase_process("my_env.teardown_phase");
  endtask

endmodule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为my_env环境添加了一个final_phase任务,其中我们可以在其中添加文件关闭操作。另外,我们在run_test任务中添加了uvm_root_inst.phase_process("my_env.teardown_phase")语句,这将在仿真结束前执行my_env环境中的teardown_phase。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保在仿真结束时,文件已经被正确地关闭并且数据成功写入a.log中。

网友B:
问:这种方法,能保证仿真在异常中断退出的情况下,文件被正确地写入到a.log里面吗?

答:
如果仿真在异常中断退出,可能无法保证所有的资源和操作都得到正确的清理和释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保证文件已经被正确地写入到a.log中。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您可以定期手动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写操作得到及时的完成。或者,您可以通过UVM的回收机制来自动处理一些资源并确保在异常退出时,所有的操作都得到正确地清理和释放。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文件写操作放在UVM的回收机制中,以确保每次操作均被正确地执行。

举一个例子,您可以创建一个名为my_file_writer的类,这个类负责打开文件并写入数据。在phase_started()方法中,您可以将my_file_writer类添加到UVM的回收机制中,以确保每次操作均被正确地执行。而在phase_ended()方法中,您可以将my_file_writer类从UVM的回收机制中移除,并手动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已经被正确地关闭和写入。

class my_file_writer extends uvm_object;
  string filename;
  bit [$] data;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open(string filename);
    this.filename = filename;
    fh = $fopen(filename, "a");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write(bit [$] data);
    this.data = data;
    $fwrite(fh, "%s\n", this.data);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my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my_env)
  my_file_writer my_writ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my_writer = new("my_writer");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phase_started(uvm_phase phase);
    super.phase_started(phase);
    if(phase.get_name() == "run") begin
      my_writer.open("a.log");
      uvm_hdl_add_objection(this, my_writer);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phase_ended(uvm_phase phase);
    if(phase.get_name() == "run") begin
      uvm_hdl_remove_objection(this, my_writer);
      $fclose(my_writer.fh);
    end
    super.phase_ended(phase);
  endfunction

endclass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将my_file_writer类添加到了UVM回收机制中,以确保每次操作都得到正确地执行。而在phase_ended()方法中,我们将my_file_writer类从UVM回收机制中移除,并手动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被正确地关闭和写入。

通过这种方式,即可确保在异常退出的情况下,文件已经被正确地写入到a.log中。

网友:
问:phase_started是什么函数?具体是指哪个phase?
答:
phase_started(phase)是UVM中的一个Task,用于在某个Phase开始时执行。当UVM中的某个Phase启动时,UVM会自动调用每个组件对应的phase_started(phase)方法,以让组件有机会在Phase开始前执行一些前置操作,例如初始化某些资源、创建对象等。

UVM中的Phase是一种事件驱动的机制,用于组织不同的仿真阶段。UVM中有一些预定义的Phase,包括:build,connect,run,extract,check,report,final等,不同的Phase对应着不同的仿真阶段。在UVM中,我们也可以定义自己的Phase,并使用Phasing机制将不同的Phase按照顺序连接在一起。

因此,phase_started(phase)方法中的phase参数指的是当前启动的Phase,可以使用phase.get_name()方法来获取当前Phase的名称,从而执行不同的操作。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使用phase_started(phase)方法中的phase参数来判断是否进入了run阶段,如果是则调用my_writer对象的open()方法打开文件,并将my_writer对象添加到UVM的回收机制中。

网友:
问:如果仿真异常退出了,还会调用phase_ended()函数吗?
答:
如果仿真异常退出,很可能不会再执行任何UVM内部的代码,包括phase_ended(phase)方法。因此,当发生异常退出时,phase_ended(phase)方法可能无法被执行。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手动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被正确地关闭和写入。

此外,在UVM中,可以通过UVM的Catch mechanism机制来处理一些异常情况,例如系统崩溃、断电等。UVM的Catch mechanism机制可以在异常情况发生时执行一些特定的操作或自定义回调函数,以确保仿真环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UVM的Catch mechanism机制来处理异常退出,并在自定义的Callback函数中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被正确地关闭和写入。

以下是一个使用UVM的Catch mechanism机制的例子:

class my_env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my_env)
  my_file_writer my_writ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my_writer = new("my_writer");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phase_started(uvm_phase phase);
    super.phase_started(phase);
    if(phase.get_name() == "run") begin
      my_writer.open("a.log");
      uvm_hdl_add_objection(this, my_writer);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phase_ended(uvm_phase phase);
    if(phase.get_name() == "run") begin
      uvm_hdl_remove_objection(this, my_writer);
      $fclose(my_writer.fh);
    end
    super.phase_ended(phase);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uvm_report_info("MY_ENV_CONNECT", "Setting up my_env connect phase.", UVM_NONE);
    $catch("my_caught_error", {`MY_CAUGHT_ERROR}, my_callback);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callback();
    $fclose(my_writer.fh);
  endfunction

endclass
在上述代码中,我们在connect_phase(phase)方法中使用了UVM的Catch mechanism机制,当定义的$catch表达式中的条件为真(MY_CAUGHT_ERROR)时,会调用my_callback()方法,即手动调用$fclose(fh)函数以确保文件被正确地关闭和写入。

请注意,您需要在具体的仿真环境中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义MY_CAUGHT_ERROR条件,并根据具体的异常情况来在my_callback()方法中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B:
ChatGPT的回答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比如他说周期性调用$fclose(th),我比较疑惑的是,调用了fclose,后续还能正常往文件里面写入内容吗?我也没这么试过。
但是它的其他回答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问:systemverilog关于文件操作的系统函数有哪些?
答:
SystemVerilog提供了许多可以在设计中使用的内置文件操作系统函数,包括以下内容:

$fopen:打开文件并返回文件句柄。

$fgets:读取文件中一行的文本。

$fgetc:读取字符。

$fwrite:在文件中写入格式化的数据(文本或二进制数据)。

$fdisplay:在文件中写入格式化的字符串,使用println的方法。

$fclose:关闭文件。

$fscanf:从文件中读取格式化的数据。

$ferror:检查最近的文件操作是否失败。

$feof:检查文件是否已到达文件末尾。

$fflush:立即刷新输出缓冲区。

$fseek:将文件位置指针移动到指定位置。

$ftell:返回当前文件位置指针的偏移量。

这些内置函数可以帮助您在设计中操作文件,并与其他外部文件进行交互。使用时建议按照语言格式严格书写,避免语法错误和程序逻辑错误。

-------------------------------------------------------------------------------------------------------
我觉得前面的回答中,它说要手动调用fclose,应该是指的定期调用$fflush,刷新输出缓冲区,将缓冲区的内容输出到文件中去,这样可以最大化的保证内容不会丢失,当然,最后一次刷新,到异常退出这段时间的缓存可能会丢失,也许要用的上面所说的异常捕获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atGPT的回答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比如他说周期性调用$fclose(th),我比较疑惑的是,调用了fclose,后 ...

简单来说。。。每次写入文件后就调用$fclose关闭文件。。下次写入时重新$fopen(, "a")的方式附加在后面,写入完毕后立马$fclose就好。。。整个单次写入文件的过程打包成一个function/task,多次调用附加写入内容的方式即可。。不用这么复杂新增事件、phase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每次写入文件后就调用$fclose关闭文件。。下次写入时重新$fopen(, "a")的方式附加在后面, ...

如果这样的话,调用$fflush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调用$fflush就可以了

function/task的封装最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用多次调用$fflush清空缓冲区的方式,事实上文件句柄和缓冲区是一直打开着的,function/task调用时时操作其外部的文件句柄和缓冲区;
将文件句柄通过输入输出参数的调用方式,每次调用写入完及时关闭文件,会让其封装调用过程独立完成,并可移植和继承到其他的地方去。假如使用$fflush,该文件操作过程就跟当前类强制绑定了,只能操作当前类的文件句柄。
实现同样功能的方法和手段很多,最重要的是贴合当前使用场景的思路,尽可能独立的调用过程有利于验证组件的复用。
另外,为了保存文件而新增和改动phase的调用过程或引入event,是能实现相应功能,但对环境复杂度提高的代价高了,只是为了写入一个文件的话不值得——除非你需要特别庞大而复杂的文件写入和控制过程,才有必要通过验证机制的介入——例如对不同agent的不同pahse控制不同的打印级别,保存到不同的log文件里面,然后分发给负责不同组件的验证团队成员进行分析debug,这种庞大的文件读写需求。

网友C:
最后,ChatGPT不能代替你思考。。它现阶段只能也最多能是个交互工具。ChatGPT的监督学习过程,代表着你需要监督,意味着你需要从它回答出来的大量冗余结果之中,选择真正对你有用的结果。。。筛选冗余结果的过程,就是训练过程——嗯,在你充分完成成千上万次地监督训练之前,它给你的答案绝对不是行业最优解,而是只能是所有的可能解,甚至可能是错误解,所以才需要监督——只要你老板不介意你训练一个机器人的时间和代价远高于你手上的研发产出就行。。。

网友:
没仔细看,我以为手打了这么多字,还在感慨呢,结果是chatGP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ChatGPT不能代替你思考。。它现阶段只能也最多能是个交互工具。ChatGPT的监督学习过程,代表着你需要 ...

我就知道会有人会说你这样的话,什么ChatGPT不能代替你思考之类的,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

ChatGPT作为一个目前最牛逼的AI助手,是可以提高你的学习效率的,好工具要用起来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本来文件的写就不是实时往里面写,都是最后flclose的flush进去的,没有flcose会导致只写了部分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知道会有人会说你这样的话,什么ChatGPT不能代替你思考之类的,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

ChatGPT作为一 ...

ChatGPT只是目前最受追捧的聊天机器人而已。。现阶段要作为AI助手属实言过其实了。。5年后或许它的某方面模型经过足够充分的监督训练可以在该领域其到助手作用了。
嗯,起码一名及格的工具助手应该降低工作量和犯错几率,而不是现阶段的需要大幅度增加人工筛选和校验工作,这不叫助手,起码经常出现冗余无效答案+会犯错≠牛逼。你不会称呼你手下还在实习阶段且经常需要你去纠错的行业新人为牛逼的新人,对么?
现阶段你只是它的训练集之一罢了,当它从训练集毕业的时候才是其有资格成为工具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没有成功写入嘛

是的,里头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试着打印一下句柄,看看文件是否被成功打开

可以确定文件时成功打开的,正常结束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atGPT只是目前最受追捧的聊天机器人而已。。现阶段要作为AI助手属实言过其实了。。5年后或许它的某方面 ...

好好好,你是对的[手动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这种方法,能保证仿真在异常中断退出的情况下,文件被正确地写入到a.log里面吗?

答:

我的就是手动ctrl c,然后脚本中会去kill了这个任务,导致a.log中没有任何东西。如果只是在vcs运行的时候ctrl c,可能vcs还会去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网友:
一般final_phase 可以吧。但非正常退出,就有可能掉点东西。非正常就太多可能了。看你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