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插入filler后verify_lvs 产生的问题

楼主(2023-03-10):
如题,我在插入filler后,再次derive_pg_connection,然后做verify_lvs,结果显示VDD和VSS short 在一起了,整个layout都是白色的叉,这种情况该如何修复呢?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有short local 的选项,勾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hort local 的选项,勾上 ~~~

感谢前辈回复,可以再说的仔细一点吗

网友A:
打开图形界面的lvs 对话框就看到了,或者截图来看看 ~~~

verify_lvs -check_open_locator -check_short_loc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形界面的lvs 对话框就看到了,或者截图来看看 ~~~

verify_lvs -check_open_locator -check_short_lo ...

感谢前辈指导,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2025-06-28):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想问一下,你当时是因为啥,是不是因为忘记了global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