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电路求助

楼主(2023-03-10):
本人现在需要做一个延时1s以上的电路,不能用振荡器时钟频率,但是RC的话要加很大的,想问问还有没有别的思路?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分频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电路可以吗

不太行,这个模块结构少,没有做振荡器,所以分频器要做的话,考虑模块占用面积太多了

网友:
pA电流给C充电可行不

网友B:
串联几个反向的diode ,再在每个diode加到地电容,利用反向diode漏电进行充电,这样延时很大,我随便跑了一下,几秒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几个反向的diode ,再在每个diode加到地电容,利用反向diode漏电进行充电,这样延时很大,我随便跑了一 ...

我已实现该功能,非常感谢!有一个疑问是在实际流片中,是否可以采用该设计方式?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实现该功能,非常感谢!有一个疑问是在实际流片中,是否可以采用该设计方式?再次表示感谢!
...

我觉得这个拿来实际流片可能延时误差会比较大,毕竟反向漏电太小了,model不确定性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拿来实际流片可能延时误差会比较大,毕竟反向漏电太小了,model不确定性也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