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调制器中积分器后要乘以fs

楼主(2023-03-10):
请教,为什么在simulink仿真连续时间Sigma Delta调制器,每个积分器中要乘以fs,那么系数的计算是否要把fs算进去?有相关文献把这个讲清楚吗?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可能理解不全面
但我认为是因为书上CT的结构是从DT等效推导过来的,在推导过程中假设采样频率为1Hz,即在1Hz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DT中积分模块换成1/s,但是对于mHz的采样频率,就需要放缩一个m倍
系数计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fs计算进去,例如用有源RC积分器实现的话,1/RC应该等于fs(如果不进行dynamic-range scaling)
这个过程在书《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Continuous-Time Sigma-Delta AD Conversion Fundamentals, Performance Limits and Robust Implementations》两书中有实例演示,这两本书论坛里应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可能理解不全面
但我认为是因为书上CT的结构是从DT等效推导过来的,在推导过程中假设 ...

谢谢,刚刚试了下从NTF到Lz再到LS,改变采样时间,得到的LS系数是不同的,就是fs倍数关系。书我就看了Understanding,没发现有特别说明fs不等于1的内容,所以想来请教下。

网友:
1/(1-z^-1)~=1/sT    所以要乘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试了下从NTF到Lz再到LS,改变采样时间,得到的LS系数是不同的,就是fs倍数关系。书我就看了Und ...

understanding 第二版 Figure 8.6 就是说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