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N22工艺中金属层M0作用是啥

楼主(2023-03-10):
这层金属也没有和其他层的CO或VIA,而且M0~M9是算9M还是10M?

网友:
metal stack中的*M是从M1开始算到TOP metal,不算M0,在T中更小的工艺中M0其实就是一层metal,但是也不能算在metal_stack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于CT的的结构,但是又可以作为走线用VIA0(可能是其他名字)和M1相连,属于前道工艺,算是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