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原理图参数不一致

楼主(2023-03-10):
跑LVS发现很多电容参数错误,进原理图看发现了一个问题,求解惑:
原理图上和打开的属性窗口上的电容值显示的不一样,LVS识别出来参数有差异,任意修改长或者宽的数值保存一下,然后又改回原来的参数保存,两边的数值就显示一样了,并且所有symbol里的电容原理图中显示的数值都是6.804P,需要一个个修改太麻烦了,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解决方法,有哪位高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一般是换工艺换的,一般工艺厂商会提供脚本,把器件刷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换工艺换的,一般工艺厂商会提供脚本,把器件刷一次就好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