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设计疑惑(新手)

楼主(2023-03-10):
大佬们,我在设计一个普通的五管ota时,ac仿真出来的增益在低频下是-32db,连0db都达不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尾电流源的值是一个理想电流源用电流镜复制的过来的。(昨晚忘记截图了,手画一下幅频响应)

网友A:
相位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是反的

您好,请问相位是指在添加的激励源里面acm要设置成-1v嘛?图片里面是我的电路和设置的具体情况,麻烦您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B:
你这是共模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共模抑制。

啊,请问正确测量方法应该是什么样吖,谢谢!!!

网友C:
不是不回你,是看不清你的底

网友D:
运放两个输入端,一个接直流电压,一个接直流电压加交流信号,测输出到交流输入端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两个输入端,一个接直流电压,一个接直流电压加交流信号,测输出到交流输入端的增益 ...

好滴好滴,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回你,是看不清你的底

啊?什么底

网友C:
PG18~PG25 for STB analysis
看不懂就跟同学研究,只能帮到这儿
Opamp Design and Simulation.pdf (1.82 MB , 下载次数: 9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G18~PG25 for STB analysis
看不懂就跟同学研究,只能帮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