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RR高频处为何有个尖峰?PSRR大于0dB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3-10):
以前的一个仿真,PSRR在高频处有一个尖峰,这个尖峰产生的机制是什么?
尖峰区域的PSRR大于0dB会有什么问题吗?(见下图)

网友(2023-08-2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pss大于零的问题

楼主(2023-10-03):
还没解决,不知道这个尖峰是怎么回事?怎么将其消除

网友:
you might have multiple poles on the vin to vout path, so improving your PSR might not fix this behavior.

1) in order not to amplify the noise for that freq region, improve your PSR, for example, a simple way is to add more filtering.
2) if you do not have the feasibility to add more filtering, improve your signal path response, for example, push out the multiple-pole to further away.
3), if, by design, noise over there is not a concern anymore, you might be able to leave the PSRR positive.